求数控螺纹刀及加工参数

楼主(2012-09-16):
发表于 刚刚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取消回复通知 帮忙推荐一款性价比比较好数控螺纹车刀品牌,因为得支持国货,最好是国产的品牌,M56*3的内螺纹,盲孔,45号钢调质HRC25.求数控螺纹刀每一刀的切削加工参数!
我现在是用自己磨W2的刀头,刀头比较会容易坏,加工参数是
S250   M03
G92   X54.5   Z-75.   F3.0
X55.3
X55.8
X56.2
X56.35
没用过数控螺纹刀,不知道数控刀的切削要加工几刀才能完成这个螺纹?

网友:
写个10刀进去。

网友A:
3mm的螺距而且是内螺纹,单齿的刀片这么几刀肯定不够的,得10刀以上,而且建议进刀方式改下。刀片涂层建议用PVD的,抗崩性好。线速度80~120m/min(进口PVD涂层刀片),不知道国产刀片能不能达到。

网友(点评):
谢谢!是改用G76指令吧!用数控螺纹刀车75MM长的盲孔螺纹,能不能达到不用去清理铁屑的效果?

网友(2012-10-22):
引用 网友A:
3mm的螺距而且是内螺纹,单齿的刀片这么几刀肯定不够的,得10刀以上,而且建议进刀方式改下。刀片涂层建议用PVD的,抗崩性好。线速度80~120m/min(进口PVD涂层刀片),不知道国产刀片能不能达

刀哥就是专业,赞~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螺距为3的内螺纹单边切深约1.77,最少切12刀,切深分别:0.28, 0.26, 0.20, 0.16, 0.14, 0.13, 0.12, 0.11, 0.10, 0.10, 0.09, 0.08。
G92螺纹加工采用的是径向进到的加工方式,刀尖负载比较大,可改用G76这种侧向进刀的加工方式。
内螺纹加工要想实现无需手动清理切屑也是可以的,但是手磨刀具不容易实现,很多螺纹刀片也有断屑槽型的,切出来就是碎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