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尖可换刀粒的钻头的一些个人认识

楼主(2012-09-16):
注解文字部分全部即兴写的 ,没有查看任何相关其他人的文献与说明,都是光看视频后的个人理解,后来才买了一根美国肯纳的U钻,这类东西不需要实物也能了解其原理的。有些理性认识也可以一览众山小的。

  钻尖可换刀粒的钻头也可以叫做U钻,有些人也叫浅孔钻(但是浅孔钻的涵盖的钻种绝不仅仅是U钻这么简单),可换刀粒钻。它的特点是钻杆粗壮而刚性极佳,所以叫浅孔钻也对,如果做成加长钻杆就很难维持钻杆的高刚性了。U 钻的超强钻杆带来的一个好处就算是钻尖刃是可以不对称的情况下下钻而不产生引偏,所以U钻是不需要打定位与引导孔就可以打出很漂亮的孔,所以很适合那些排刀式车床在刀座上装U钻打孔,因为U钻不需要很高的与主轴同心就能顺利钻孔,只是偏心打孔会打出稍大一点的孔,解释的明了一些就是,U钻即使一把钻头,还是一把内孔镗刀,U钻一次完成的是钻芯孔与镗孔壁并进的作业,这样的孔的圆度圆柱度都是很高的。
      让靠内的那颗刀粒的刃通达中心点位甚至要越过中心点,如果不通达中心,如何对芯部进行切削呢,两刃键槽铣刀是对称布置刀粒的,U钻是不对称的,其中一粒要切削芯部所以要过中心点位,另一颗就要照顾孔壁的镗削,然后利用钻杆的强大刚性形成非对称的切削。两颗刀粒形成重叠切削环区,所以能够把整个孔的所有肉都切下来。
      现今的U钻普遍带内冷水道,借助强劲的水流可以方便切屑排出,并且可以使U钻的钻杆做的更长一点,它的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钻杆都是高强度合金钢制造的,U钻以前都是右旋排屑槽,这样的设计对钻杆扭矩承受力有影响,所以现在采用右旋槽过度到直槽的U钻,不过现在先进的U钻采用左旋槽的开槽方式,这样对钻杆的扭矩承受力可以大大提高,虽然会增加一定的排屑阻力,但是通过新产生的切削与强力冷却液的推动可以克服带来的弊端,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左旋U钻的钻杆可以更加长而能维持高扭矩。
      把材料承受的拉力与压力的关系说道点上了,一般绝大部分材料都是不容易承受拉力而能承受极大的压力,并且越压越强,炮管的自紧工艺就是,还有拱形建筑都利用材料这个特性。这么理解吧,右旋钻头是承受扭力产生对钻杆材料的拉力大于压力了,而左旋槽是来个顺水推舟方式,把钻削时扭矩的力中的压力扩大化,而拉力缩小,这样左旋钻杆的抗扭矩就大了很多,其实左旋槽的U钻开发的很晚吧,国产几乎见不到,但是它是很科学的,利用那个闫芳大骗子说的话,它是一种“化劲”。上面株洲的那个产品介绍中明显是右旋钻杆,所以不能做到很长。

本人船舶技校毕业,所以书写的文字的水品还是停留在初中水品,如果哪位初中没毕业看不懂正常的,如果初中毕业了看不懂那就是有点麻烦了,初中语文估计要重修去了。因为我没专长没本事使用专业性极强的术语,都是一些较直白的术语,一般初中毕业生应该能读懂,至少可以查词典立刻就能理解出来的吧。

网友:
U钻,快速钻,魔术钻,等等都是不同的称呼,都可以用浅孔钻概括。不管是换刀片还是换钻尖形式的,基本都是5倍径以内,也有超过的,但那就是谁用谁知道了。反正我不推荐5倍径以上还用这种形式的钻头。

网友(点评):
性价比怎样??

网友:
我曾经想把我们厂常用的麻花钻换成U钻,可是到刀具商哪里一问,太贵了,一把都要“成千上万”的。

网友(点评):
没那么贵吧。你问的是哪家的?

网友(点评):
好象是韩国产的,因为感觉有点贵,所以就没有问得很清楚

网友:
干批量活时浅孔钻较有优势,效率高,单件刀具成本低。但是一定要内冷,不然寿命很差甚至崩刀。

网友:
U钻名称的来源是这样的:最先由山特维克可乐满推出的可转为刀片式钻头就叫做Coromant U,后来大家都推出了类似的产品,江湖上就把它简称为U钻了。
说到性价比就要看使用者的工况以及使用的参数是否合理了,毕竟刀片可以转位4次,分摊下来应该不高的。如果使用得当钻体很耐用的,就像铣刀盘一样。
比较适合用于浅孔加工,超过3倍径建议要有内冷,长期干切削容易使刀杆产生类似高温回火的现象并出现刚性不足!
不需要打中心孔,不建议用于扩孔,不建议钻叠层板,直径大需考虑机床功率是否够用。
另外:根据我的经验,直径不小于20时效果会最好。

网友(点评):
OSG的PHP系列U钻,能钻斜面,铸件表面,和多层板。

网友(2012-10-23):
株洲的也很好用,性能已经达到了韩国的同类水平,当然,还是要考虑工况问题

网友:
6楼说的是正解,机夹钻头既U钻是山特可乐满最早推出的(好像这个也有待商榷,好像也有资料说是德国KOMET最早发明推出的),但发扬光大应该是可乐满,这一点很像我们用的闪存盘,最早是深圳朗科公司命名的,叫优盘,结果传开了,大家都把闪存盘叫优盘了,现在基本刀具商都有各自的产品,无论怎么设计,基本都是一个中心刀片和一个外缘刀片相搭配,当然每家刀片设计都不尽相同,有三角型的,也有四边型的,也有为了最大的通用型,中心和外缘配合用的,两个刃先用于外缘,后两个刃再用于中心,排屑槽一般是螺旋状的,只是角度有大有小,当然直槽的也有,直槽的刚性地,但排屑性能差些,各有千秋,用的好的话,性价比还是很高的,特别是20以上的,这个范围以前那可都是高速钢麻花钻的天下啊,但机夹钻头对使用场合还是要求比较高的,无论对产品本身和装夹的刚性,还内冷供应,一般在数控机床上使用,

网友(2013-05-24):
主要还看性价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