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齿轮啮合的初始位置如何调整?

楼主(2012-09-16):
sw中齿轮啮合的初始位置,比如0度对0度模拟完成后,改成0度对10度模拟.请问初始位置如何定?

楼主:
没人能解决吗?只能用别的软件?

网友:
你可以在两个齿轮是画两条线,比如小齿轮是把线从圆心画到齿顶,大齿轮线从圆心画到齿根。然后配合两根线重合,最后弄好齿轮配合后把这个配合压缩就可以啦。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加我qq:244459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