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比例升级包,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09-16):
你们的电液比例升级包,工作原理是什么?有没有相关样本?

网友:
四功能液控多路阀电液比例控制系统

四功能液控多路阀电液比例控制系统

一,工作机构电液控制系统
     工作机构电液控制系统包括JHD-L4C-MS-2FRP电子摇杆、MPC4比例放大控制器(工况节能型)、T043电液比例减压阀及换向阀集成阀块,电液比例伺服油门驱动器。采用该系统对液控多路阀进行电液比例改造,代替液控减压阀手柄,提高操作效率和控制精度,节省燃油。MPC4控制器为绿色节能型,含发动机工况节能控制功能,发动机可以随电子摇杆的动作大小变化来调整发动机转速,使发动机功率根据工作负载工况实现自动匹配。
工作原理:
JMF多轴大功率摇杆控制器用于多路换向阀的电液比例减压阀阀块比例控制,实现铲斗倾翻、动臂升降、辅具更换的操作。油门伺服驱动器随电子摇杆角度变化,实现发动机的比例调速控制。
n       动臂升降:Y-Y轴向推拉手柄,电位器输出模拟信号经MPC4编程控制器输出PWM放大电流,比例减压阀得电后先导压力升高,液控多路阀阀杆位移,相应阀口逐渐开启,从而实现动臂升、降的比例控制。
n       浮动位(可选-辅具:铲斗功能):当控制下降时,按下开关P1,启动浮动位。手柄回中位,浮动位有效。若解除浮动,需再按下P1,或者推动手柄进入上升,浮动位可以自动解除。
n       叉板/铲斗倾翻:X-X轴向摆动手柄,电子摇杆电位器输出模拟信号经MPC4编程控制器输出PWM放大电流,驱动比例减压阀和相应的EV1A EV1B二位三通电磁换向阀,减压阀先导压力升高,液控多路阀阀杆位移,相应阀口逐渐开启,从而实现铲斗拉杆油缸倾、翻的比例控制。
n       辅具互换伸缩油缸:手柄上部按键开关控制辅具更换油缸的伸缩。按下手柄开关按键按键开关,X-X轴向摆动手柄,信号电位器信号经MPC4编程控制器输出PWM比例放大电流(比例参数可通过编程器设定),驱动比例减压阀和相应的EV2A EV2B二位三通电磁换向阀,减压阀先导压力升高,液控多路阀阀杆位移,相应阀口逐渐开启,从而实现辅具更换油缸伸出、锁紧的比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