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单向阀为什么要串成一个环呢,

楼主(2012-09-16):
还有一个看着像溢流减压阀的。。。双向的?又是用在什么场合的呢

网友:
做成双向进油节流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第一个好像是一个比例减压阀的符号,第二个应该是一个带整流叠加板的节流阀,四个单向阀连接组成整流板,保证流过节流阀的方向都是从右端进,左端出

网友:
防止坍塌

网友:
液桥,加单向节流阀

网友:
第一个是减压阀,可以参考力士乐的样本,型号大概是3DR,具体请看样本。第二个是带整流板的节流阀。

网友:
第一个是带安全阀的减压阀吧。

网友:
呵呵,你的问题是挺低级的!
这些书上应该是没的,第一个是比例减压阀,我目前见过的只有力士乐在做,别的品牌没见过,这个应该是用在AGC的有杆腔的吧(猜的)!下面这个是整流板,我见过,不过具体没研究过,你这两个东西都是高压上用的吧!整流板的应该是支承辊平衡的吧!这套设计应该是赛迪仿制老外的!

网友:
第一个图中多了一个反向溢流功能,防止反向时压力太高引起损坏。
第二个图就是整流,双向都能节流

网友:
第一个图应该是比例减压阀,第二个是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