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曲线线条怎么画

楼主(2012-09-16):
不知道这样的曲线线条怎么画啊, 求高手指点。

楼主:
主要是要体现立体感。曲线不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A:
这个不难简单。注意下立体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简单。注意下立体感就行了。

能不能再具体点,不胜感激

网友:
用公式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再具体点,不胜感激

不知实体是怎样。先了解图中的曲线,其实就是四条曲线组成。先确定好每条曲线的所在平面的角度。如早上一条的面平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为10度,第两条为-10度。之后在水平面画一曲线,投影到斜面上。曲线我想不公式曲线,就是图与直线的连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简单。注意下立体感就行了。

怎么就简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