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一个齿轮需要哪些参数?

楼主(2012-09-16):
如果知道 节圆半径  齿数  压力角 可以确定一个齿轮吗?如果用擦掉画一个齿轮需要哪些参数?
  我是新手请高手 指教一下。。

楼主:
上面打错了  我是说用cad   或者其他软件画齿轮需要哪些参数。。。。。

网友:
再加个模数

网友:
用软件直接可以调用了,齿数,模数。厚度,等

网友:
上网上搜一下,用的软件和要画的的能容。有高手会告诉你的,或者自己摸索去画。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