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4.0如何标注尺寸

楼主(2012-09-16):
找了很多教材,讲得太模糊了,不懂啊。求懂的各位给个教程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得不是很好,首先,你是在草绘里面标注还是指工程图里面标注呢,还有你要标什么类型的尺寸啊,是单单长宽高这些还是角度啊圆度什么的,这都不一样的。如果在草绘里面标注,那就在找到标注的图标,然后标注就行,工程图里面标注比较难说的,可能你也还没有应用到工程图吧

网友:
这个好像不需要什么视频 自己去慢慢摸索就好了

网友:
在草绘里面标注后怎么改标注方式怎么把竖的标注改为横向的

楼主:
经过摸索,已经搞定了。多谢各位啊

网友(2012-10-16):
要哪个尺寸直接标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