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3快铁板怎么搞成上下都平行。中间4根光柱,中间是直线轴承导向

楼主(2012-09-16):
如题。各位大侠 给小弟讲解讲解。下面的铁板焊接在下面架子上。中间一块用丝杠来回推动。4个光柱跟直线轴承导向。最上面的那块起支撑作用,不动。怎么把3块铁板搞成平行

网友:
贴个图来看看,清楚点

网友:
光柱怎样固定
平行度误差多大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中间板上固定4个直线轴承来定向   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在中间板的中间固定一个丝杆套  通过丝杆的转动带动中间板的上下运动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楼上说的挺对啊

网友:
用光轴外圆面定位,并且三块铁板的安装孔要垂直光轴径向

网友(2014-07-23):
感觉夹持光轴的孔的大小也有讲究
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一般孔的直径偏差取多少,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士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