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螺纹密封不起来

楼主(2012-09-16):
大侠们给出个招,车锥螺纹,不用任何密封材料,这么还漏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理论不漏
实际会漏的 啊  用脱脂带啊  这样会好很多

网友:
用螺纹规检查过内外螺纹吗?

网友:
螺纹不合格,加一层密封胶带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车床车的锥螺纹呀?是数控车吗?锥螺纹密封理论上的确是不需要其他密封材料的。

网友:
加个密封材料吧、

网友:
是美标的还是英标的?

网友:
理论上是不漏的,但是实际加工中牙型角,大径,中径,还有锥度配合不好的话都会漏的,还是加一层密封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车床车的锥螺纹呀?是数控车吗?锥螺纹密封理论上的确是不需要其他密封材料的。

不行啊,是用在高温操作上的不能加东西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我的也是高温,但靠锥面密封,螺纹起连接作用,不知可靠否?

网友:
最近了解了一下你们说的螺纹,是美国得nptf干密封螺纹,检测有三套螺纹规,这种螺纹对牙型角,牙顶牙底得宽度都有很高的要求,

网友:
参考NPT螺纹中高级别的ANPT,用这个标准做即使不达标也能满足使用。

网友:
你用的什么材料,材料也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