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高低温、高低压回路

楼主(2012-09-16):
我要设计的液压回路,压力范围是0-100bra,温度是-40-140度,请问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温度变换范围比较大    要注意降温    液压油的粘度和性能受温度影响很大

网友:
注意安全防护

网友:
流量多大,我做过这种试验台

网友:
环境温度-40-140还是要求液压回路的温度-40-140?根据粘温特性,油液最好在恒温下工作,例如46号油可以在45-55之间工作,通过加热和冷却强制温度在一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