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是定量泵还是变量泵?

楼主(2012-09-16):
请问各位大侠,齿轮泵是定量泵还是变量泵4 h) R- o1 n* V

网友:
定量,容积率不是太高,特别是高压的时候。

网友:
定量泵吧~~~~~

网友:
肯定是定量泵

网友:
定量泵,进出油口孔径不同

网友:
没见过变量的,随着内泄加大就变成"变量"了,哈哈!

网友:
在转速恒定的条件下,输出流量可变的为变量泵,反之为定量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