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UG7.0里面没有简化体这个功能。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呢?

楼主(2012-09-16):
为什么UG7.0里面没有简化体这个功能。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呢?

网友A:
同步建模中的删除面、替换面啊

网友:
不同软件中,命令的叫法可能不同,但是功能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建模中的删除面、替换面啊

我这里只有 连结面 分割面 偏置面 没有你说的那几个面呀?

网友B:
去定制里面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定制里面找出来。

里面这两个东西怎么刷掉

网友(点评):
办法很多。你这个是扫掠出来的吧,把头拉回去一点到杯壁内就行了。还有就是修剪体试试。或者用抽取命令,抽取内部截面曲线,用截面曲线生成基准面,再修剪。繁琐了点,办法总是有的。

网友(点评):
多谢了 用修剪体搞定了

网友:
右击把同步建模菜单调出来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里面这两个东西怎么刷掉

多谢 用修剪体搞定了

网友C:
昏,玩UG不会用替换面是很丢人的一件事,呵呵,开个玩笑。这个问题用替换面超级无敌好用,还有那个关于那个简化体命令,从5.0开始起都要加个系统变量才能调出这个命令来,至于系统变量你百度一下,不难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昏,玩UG不会用替换面是很丢人的一件事,呵呵,开个玩笑。这个问题用替换面超级无敌好用,还有那个关于那个 ...

多谢多谢

网友:
呵呵,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