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高硬度曲面如何加工

楼主(2012-09-16):
我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是不锈钢材料,氮化后硬度在HV1000,阀门密封面,表面粗糙度0.4,而且是曲面
。CBN及陶瓷我都用过不行。氮化层只有0.3~0.4很脆,望哪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发个大概材质?和加工面样子

网友:
可以先加工后氮化吗

网友A:
磨吧,表面脆,要车的话刀要锋利不能吃多,一顿就容易把淡化层挤碎了

网友B:
还是加工工艺不对,密封面基本不考虑车、铣,磨都有问题,滑动密封珩,更进一步研,0.3-0.4,只要研0.05下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加工工艺不对,密封面基本不考虑车、铣,磨都有问题,滑动密封珩,更进一步研,0.3-0.4,只要研0.05下去 ...

滑动密封珩,能否再详细的说明一下工艺,哪里有这方面的材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吧,表面脆,要车的话刀要锋利不能吃多,一顿就容易把淡化层挤碎了

曲面有70毫米长,有什么办法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