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车外圆有严重刀纹

楼主(2012-09-16):
请教各位老师前辈们,出现这样的刀纹主要是哪里的问题啊?前半部分有后半部分正常

网友:
可能 有一下原因……工件太长,工件没加紧,走刀太慢,刀尖太钝

网友:
主要是工件延申过长,其次是刀具和机床精度。

网友:
细长轴类工件,头部不受力。

网友:
顶着做应该会好点吧。工件出来太长了。刀具也要检查下。

网友:
工装刚性太差了。

网友:
工件悬申长度超过工件直径的25倍 如果不顶上加工的话你用什么办法都会出现振刀现象 楼主 刀具磨损 或机床刚性都是次要原因

网友:
工件出来太长了,刚性太差

网友:
震动,能不能加个后顶尖加工?

网友:
可能工装刚性差,最主要的应该是悬深太长,这就为什么刚开始有振纹,而到了最后却没有的缘故!

网友:
加个尾顶就没事了

网友:
工件出来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