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块板组成的长方形的大不锈钢箱体怎么焊接

楼主(2012-09-17):
6块板组成的长方形的大箱体怎么焊接,钢板厚度是20mm6块拼接来焊的,老板突然说要焊,我看了下焊接手册,可以开角接坡口,但是上面又说角接坡口又不适合结构件。
这个箱挺大的,我不想搞砸了,所以来求助了,书上大多都是圆形容器,没找到参考的,不想随便的开角接坡口糊弄自己,想听听大侠们的意见。
有做过这种大箱体的焊接的吗,箱体尺寸1900X506X520,6块板都是20mm厚不锈钢板

网友A:
有其它要求吗, 比如压力,和工作环境。什么样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其它要求吗, 比如压力,和工作环境。什么样的材质,

不锈钢的0.1MP

网友:
这么小的压力,要这么厚吗。如果是支持件,里面加些筋也行。

楼主:
有密封要求的,焊好之后还要类似压力容器的密封,客户要求抽真空后0.5mba

楼主:
是0.5mba

网友B:
这个我见过集装箱焊接的 和这个类似,在外部自动焊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见过集装箱焊接的 和这个类似,在外部自动焊焊接的。

坡口都开在外面,都开V型角坡口合适吗

楼主:
有人能帮我解答下吗,新人刚入公司

网友:
角焊啊。
咨询山东水泊。

网友:
要考虑的因素挺多。找专家吧。

网友C:
你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你为什么要这个结构,先把用途说了,再讨论怎么玩,

做一个东西,首先要有合理性,你这么厚的板子,假如是内高压的,就有问题,假如不承压,为什么要这么厚,

假如你说不清楚,让你老板上来说话,

网友:
这玩意内部抽真空0.5MPa。
不说清楚用在哪里,单纯讨论一个部件,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你为什么要这个结构,先把用途说了,再讨论怎么玩,

做一个东西,首先要有合理性 ...

98侠,这个是用在真空工艺上得,产品是汽车点火线圈,开始的结构是6块板拼接的,装配的时候缝隙里都涂了玻璃胶的。周围有门,门上是0型圈,靠0型圈密封。,做了一个放在车间里。后来测试发现有漏气,全部用螺丝把板压着还是泄露,0型圈线径是7的,沟槽深度是6(其实我是觉得前面有个门太大了,加上我们没有东西检验加工后板变形多大,导致的密封不住漏气的)。我跟老板说买个检验平面度的东西,老板说:“那个要很平的大理石板,我们没有条件。改成焊接的吧,铝焊接性能不好,不用铝板焊,用钢板焊接,出个焊接图纸,理论来指导工人师傅的实际操作”。可是我看了看焊接手册,发现真空箱很少用方形的,介绍的都是封头等回转容器的焊接(也有说方形的真空腔,用于食品的,但是没有详细介绍,我找了好几本书),实在想不出着6块板怎么焊接,书上也写明了开角坡口不可靠,我怕这6块板焊接后以后会不会焊缝裂开。客户对真空要求挺高的,要求的真空是0.5mba,保持至少5分钟,普通的真空泵根本抽不到,用得时德国的大泵。这个真空箱上没有其他东西,里面布置一条皮带线,上面是灌胶的头,不到50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98侠,这个是用在真空工艺上得,产品是汽车点火线圈,开始的结构是6块板拼接的,装配的时候缝隙里都涂了玻 ...

知道你要玩什么了,

1,最好用桶形结构,方的不好,不合理,

2,假如必须是方的,也不是不可以用,也可以,

3,理论先把那个东西拼起来,按你真空度计算外压,就可以得到变形,就知道边角应力的范围,也就知道了板子的厚度,厚度肯定是计算出来的,你要自己计算一下,没有其它办法,你不会,就找厂子其它工程师给计算,反正得有人会,都不会,你就不能玩了,

4,假如可以控制变形就可以用这个结构,不能的话,就要改,因为变形超扭以后,焊缝会撕开的,这个我见过,就像把空易拉罐密封以后受冷,

5,焊缝处理是小问题了,找本化工行业的手册学一下,那上面有详细的厚板不锈钢的具体焊接方式,包括坡口处理,非常详细,我就玩这个,你学一下没有困难,

楼主:
谢谢98侠,我自己找找焊接压力的书看看

网友:
在外角打坡口,采用钨极氩弧焊,多层多道焊,注意焊接顺序。

网友(2012-11-01):
这么厚的板要求也不是太高,焊缝上开上坡口焊就行了,不过注意焊缝交汇处的密封性和焊接变形就行了。

网友(2013-12-17):
开V坡口就可以啦 压力那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