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铸铁材质用什么样的麻花钻钻孔最好?

楼主(2012-09-17):
灰铸铁材质用什么样的麻花钻钻孔最好!推荐几个厂家的付价格???
谢谢!

网友:
标准麻花钻就可以吧

网友:
有什么要求?比如精度、成本、稳定性等等

网友:
普通的就可以,只是刃磨方式式有点不同。精度高点的话可用扁砖先钻中心孔,然后用相同尺寸的圆棒白钢经刃磨后再钻,精度可达IT7级

网友:
是啊!铸铁钻孔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