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牌子的链条比较耐磨?

楼主(2012-09-17):
麻烦各位,我想问下哪个牌子的20A链条比较耐磨,最好是比较好购买的。
现在用的链条磨损比较严重,润滑和定期张紧都做了。解决不了,只有换链条了。
还有用什么材料做的链条比较耐磨呢?
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
1.如果普通链条都不耐用,换好的链条也不会好好多,但成本增加很多,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2.应该考虑工况,设计时链条选得是否合理;
3.装配是否达到链条要求的安装精度;
4.链轮的设计是否合理,齿数是否过少;
5.链轮的加工质量是否合格;

网友(点评):
谢谢意见,不过还是想换好点的链条试试。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链轮齿数采用奇数。

网友:
现在的产品,质量好的不多

网友A:
转速与跳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与跳动           ·

码头 沙料 传送的 板位机。 转数不是很快,就是环境比较差。

楼主(2012-10-30):
没有答案啊。
经常更换麻烦啊。

楼主:
最好是国产价格适中些的。

网友:
我公司之前使用国产的,寿命也很短,后来换了鬼子的链条,拉伸量明显缩小,目前为止没有出现断裂的情况。

网友:
看能不能增加一些装置     清楚链条表面的东西    减少摩擦

网友:
国产  标准链条 你用用 杭州东华自强链条试试  08B-1   20几元一盒子
日本最好是 椿本
世界最好是 renold  ,(最高端的  08B-1  1000元、盒)

网友(2012-12-18):
国内好的是东华吧
世界上占有率最高的应该是日本的椿本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