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体管路锥螺纹连接可承受压力,请教

楼主(2012-09-17):
RT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查?
只找到管路承受压力的计算公式而没找到关于螺纹连接承受压力的资料
举个例子20# DN25  4mm的壁厚,这个加工螺纹后螺纹接口处可承受压力应该怎么计算?
还有就是选择螺纹连接还是法兰连接有没有相关的规定或经验?

网友A:
“20# DN25  4mm的壁厚,这个加工螺纹后螺纹接口处可承受压力应该怎么计算?”根据这句话的意思你用32x4的20#的钢管攻丝?

网友:
管路的通径与螺纹的大小有标准的,一般说来有轻型与重型之分。比如内径是25的管路,螺纹是M36x2(密封圈的一端是M33x2或G1)。究竟是用法兰还是螺纹根据实际的环境情况而定,方便拆卸的用螺纹的,空间比较小的用法兰的。法兰的也有轻型与重型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 DN25  4mm的壁厚,这个加工螺纹后螺纹接口处可承受压力应该怎么计算?”根据这句话的意思你用32x4的2 ...

恩 谢谢
有没有相关的公式计算管螺纹连接可承受的压力?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压力怎么计算了,管路的压力计算公式找到了。

网友(点评):
“管螺纹连接可承受的压力”?内部的压力与螺纹的关系应该不是大吧?除了壁厚或螺牙的数量有关系。 现在螺纹都是标准化了,重型轻型分的也比较清楚,计算什么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
有没有相关的公式计算管螺纹连接可承受的压力?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压力怎么计算了,管路的压力 ...

谢谢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