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曲面抄数后怎么展开

楼主(2012-09-17):
请教各位大侠,如图所示,那两个零件是根据厂家的样品拿去抄数后得到的3D图,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个3D展开好下料放样呢?请高手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吗?告诉我一个方法也行的,很急的呢。

网友:
钣金 哪不是 很有技术一个机械行业

网友A:
按圆弧中径层计算,PRE自动展开,设定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圆弧中径层计算,PRE自动展开,设定系数。

    你的想法是没错,我也考虑过。但是这不是在钣金功能里建的模,而是逆向工程处理后得到的一个实体3D。现在的问题是根本没办法将这3D转换成pro/e钣金功能单里,百度里查了查似乎CimatronE这软件可以解决,可是下载了一个CimatronE9.0却怎么也导入不进去那3D图,所以现在想请教有没有别的办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