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的机械视觉检测,请教

楼主(2012-09-17):
此产品进行视觉检测外观
主要问题点:
1、产品外牙会搓伤;
2、牙口蹦裂;
如何进行视觉机械设计呢??采用哪种摄像头?望高手指点!!!

网友:
考虑的成本是多少?高成本的方案:直接联系做成套视觉产品的公司,CCD,光源,视觉软件全部给你配好,成本6W到15W不等
低成本方案:CCD:500W黑白相机(5K左右,巴斯勒,康耐仕,意美津,微视凌志等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镜头要求不高,随便搞个就行,让卖CCD的配套也行(最多1K也可以搞定);光源是一个重点,可以联系卖光源的现场打光,不知道你产品是什么材料,表面有什么处理(同轴光加一个背光应该可以搞定,具体视产品而定,不会超过),最后是视觉软件,不知道你是准备自己开发还是买,设备订单少建议买(2w-3w),订单多又有软件方面的高手,可以自己写

网友:
这个……
我们用视觉检测有没有落拧的螺栓效果都不理想

网友:
买了配套的CCD外部机构自己改

网友:
方案主要看预算,楼主预算多少?

网友:
视觉定位系统做的比较好的是KEYENCE,500万像素的镜头很不错了,再加上对应形式的光源照射物体的表面;关键是获取图像,挺重要的。

网友:
这个你去问一下松下 基恩士好像都有成熟的产品,他们会给你推荐合适的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这东西是自己开发的,目前机构设计已经初具规模,还在完善中……摄像头是上头从日本进口的高端产品,花了3W多,本人的机构部分待完善点再发出来,望各位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