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伸上固定传动件,只能靠紧定螺钉吗

楼主(2012-09-17):
我看到,电机轴上只有一个键槽,在轴线方向上没有螺纹孔(用作轴上零件的轴端挡板用)。
那么,一般。比如说电机轴上用皮带轮,皮带轮只能靠紧定螺钉来作周向定位吗?
如果转速很高呢?靠紧定螺钉够吗?
如果想用轴端挡板,在电机轴上攻丝,这种做法不太可能吧?
            PS: 难道,电机轴上都没有带攻丝孔的这种结构吗?

网友A:
可以不用紧定螺钉,可以做个类似弹簧夹的东西方在带轮孔,然后利用夹紧力把轴夹紧。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把带轮做成开口式,像一个C一样,在用螺钉夹紧吧?

网友:
一般的电机轴都有中心孔的。
如果没有中心孔,你可以用胀套固定带轮。

网友B:
可以自己打个螺丝孔的,但是我建议不要,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轴端挡板定位是不当的,我们设计的时候应该留下这个轴向自由度的调整小空间以便于另一个同步轮/皮带轮在轴向向尺寸上相协调,可避免带的磨单边、增大机械能的传动损失。个人建议:1,定位好对应皮带/同步轮的轴向尺寸,保证好主从动轴之间的平行度,一个轴向定位小螺钉足以;2,采用自锁涨套,即可传动轴的圆周运动,又可起到轴向定位,调整亦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打个螺丝孔的,但是我建议不要,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轴端挡板定位是不当的,我们设计的时候应 ...

顶,完全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紧定螺钉,可以做个类似弹簧夹的东西方在带轮孔,然后利用夹紧力把轴夹紧。

张紧套是一种类似抱闸的机构,通常用螺钉紧固

网友:
除了楼主所说的顶丝,带轮还有用键和轴进行连接的,不过键也会用顶丝给顶紧。还可以用免键轴衬。

网友:
轴端攻丝也不是不行,但也可以套个锥形胀紧圈

网友:
电机直接连接带轮?这类结构没见过啊,电机转速一般比较高,一般要经过减速器吧

网友(点评):
通过带和链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