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桶如何设计与加工?

楼主(2012-09-17):
方桶内腔:长x宽x高=500x500x1200mm,材料SUS201不锈钢;主要保证内腔尺寸。正方形形状尺寸公差<0.2mm/100mm(高度100mm内的正方形形装公差).

本来只要2mm壁厚+加强筋都能达到压力要求,但怕2mm板焊接时容易变形。

如果采用厚壁焊或铸后再精加工,不锈钢成本超级高,一套要六七个桶,那价格超级高了。

注:内壁要光滑,最好是抛光状。

网友:
应该还是焊接吧,不知道这个桶是干嘛用的
是否有承压要求等?

网友(点评):
2mm壁厚+加强筋都能承受压力

网友:
焊接应该可以

网友:
装什么?装液体的话还不能有渗漏。。。

网友(点评):
漏点不怕

网友(点评):
主要是形状好,内壁光滑。

网友:
建议焊接,可以用夹具来防止变形......

网友:
请教工艺

网友:
建议采用焊接方式进行,内面采用平铣精磨后,固定焊接。不知道外表面有要求否?

网友(点评):
外表面无要求。

网友(2012-12-21):
使用模具是可以保证要求的,关键是模具的设计加工以及成本。

网友:
2个厚已经不薄了,上下采用折边,然后焊接,采用焊接工装,一般没问题!

网友:
是焊接加工装包装了公差,光滑的再抛光就行

网友:
焊接成本低点,但是担心焊后方形的桶会扭曲。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2mm厚的板,尺寸又不大,焊接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也做不锈钢的桶,1200x1200x1700的也是2mm厚,都是焊接的,只是焊的时候要注意对角尺寸要不然就扭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