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L108和ZL108这两种材料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2-09-17):
YL108中有Cu吗?有的话含量是多少?对材质的性能有什么改变吗?
如果选用ZL108来代替YL108在理论上可以吗?性能差别大吗?
向各位大神求助!

网友:
两种加工方法,抗拉强度,表面质量有差别

网友:
你所要求的差别在多大范围内?你要用来做什么啊~!

网友A:
没见过用Y来表示Cu的

网友(点评):
一种是压铸铝合金一种是铸造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用Y来表示Cu的

那个不是铜,搞铸造的懂

网友B:
大侠自己看吧,手册上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自己看吧,手册上都有啊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