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如何靠气缸给的动力实现分度,内部结构如何?

楼主(2012-09-17):
无意中从网上看见这么个东东,本人才疏学浅,不太明白这玩意如何靠气缸给的动力实现分度,内部结构如何,请高人指点

网友(点评):
这两天有空查了下国外的视频,有这种气动分度盘,和楼主发的图大致相同,不过是老外做的,内部结构是:传动是齿轮齿条,输出是凸轮结构!

网友:
高手还没有来,等等

网友:
如果不是连续分度,应该是齿轮齿条,中间有离合器。或者棘轮棘爪

网友(点评):
同意此解

网友(点评):
从气缸上的接近开关看来,应该是齿轮齿条,中间有离合的可能性较高。

网友(点评):
正解,我用过,震动很大,里面是齿轮齿条和2个棘爪组装成的。

网友:
如果连续分度应该是气动马达带动蜗杆蜗轮

网友A:
这是压力传感器

网友:
如果分度的话就齿轮齿条加个调节挡钉就好了,简单又实用。

网友:
齿轮齿条,加定位块加离合器结构

网友:
齿轮齿条,我们最近也用了一个类似的。

网友:
棘轮+棘爪,气缸前进棘爪推动棘轮动作,气缸返回棘爪不工作跟随返回

网友:
具体参数不明确?它的作用是?一直单向旋转还是循环旋转?本人接触过凸轮分度之类的机械,这种结构感觉类似旋转气缸,只能0-180度旋转吧?内部就齿轮齿条之类的传动。如果是单向旋转就有凸轮装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压力传感器

你确认吗?应该是前面朋友说的2磁性开关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认吗?应该是前面朋友说的2磁性开关而已。

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我孤陋寡闻了

互相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C:
那样的分度精度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互相探讨,共同进步!

谢谢!!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样的分度精度高吗

显然不高。

网友:
是齿轮齿条,加单向轴承

网友D:
你参考这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参考这个图吧

谢谢你的图  直观~谢谢{: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网友(2013-01-31):
齿轮齿条与棘轮的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参考这个图吧

joryssl3210 大大.看不大清楚.麻煩能放大點嗎?謝謝

网友:
同意以上看法

网友(2013-05-25):
最近也很好奇

网友:
又是一个神马,等待高手

网友:
表示,还是不懂

网友(2013-06-28):
有一种方式:
棘轮棘爪,棘爪跟气缸连在一起,气缸伸出棘爪推动棘轮转动气缸返回棘爪跟随返回

网友:
齿轮齿条与棘轮的配合

网友:
了解下新东西

网友:
学习了,有无极分度且外形做得比较小的吗

网友:
别动真火嘛!

网友:
棘轮棘爪

网友(2015-01-14):
齿轮齿条

网友(2015-02-13):
气缸拉动棘轮机构。

网友:
里面是棘轮。。貌似以前下载过这个3D

网友(2015-05-11):
学习一下,涨长见识

网友(2015-08-18):
没有拆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