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R为12和50的圆弧怎么画出来?

楼主(2012-09-17):
此图中R为12和50的圆弧怎么画出来。小弟刚刚学CAD 望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先确定左右两边的R10和R15,利用已知第一切点、第二切点和半径的圆命令画出R50,然后利用圆角命令画出R12。

网友(点评):
回答正确,掌声在哪里!?

网友(点评):
完全正确,顶起

网友:
第一切点选R10的圆。第二切点选30其中的一根线

网友:
相切相切半径,画出R50

网友:
R10 和直径30的位置可以确定,用切、切、半径命令可以画出R50和R12弧。注意:两处直径标注都没有直径代号Φ。

网友:
不要说是刚学cad的关系,这个是机械制图的基础

网友:
哇!这图好熟悉楼猪不会是我同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