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弹簧联轴器工艺,求助

楼主(2012-09-17):
       鄙人先感谢各位师傅在百忙之中对我提出的论点进行指导!

               接销售部上海办事处消息,一蛇形弹簧联轴器、蛇形弹簧断裂后打掉铝壳,另发现齿也磨尖了(损坏产品没有图片),我先把蛇形弹簧联轴器性能功能简述一下(附图片),便各位师傅深度理解后为我作合理支招。

              蛇形弹簧联轴器其主要结构是由两个半联轴节,两个半外罩,两个密封圈及蛇形弹簧片组成。它是靠蛇簧嵌入两半联轴节的齿槽内来传递扭矩,联轴器以蛇形弹簧片嵌入两个半联轴节的齿槽内,来实现主动轴与从动轴的链接。运转时,是靠主动端齿面对蛇簧的轴向作用力带动从动端,来传递扭矩,如此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共振现象发生,且簧片在传递扭矩时所产生的弹性变量,使机械系统能获得较好的减振效果,

这是本次质量事故的型号规格,JS6110联轴器三维图片,技术要求如下:公称转距9320N.m;许用转速2250rpm;轴孔85-95;轴外径160;总长275mm;半联轴节间隙3mm国标指定。半联轴节材质45号钢锻打、粗车、调质22-28HRC、精车.........,铝壳Mn15铸造、车削加工。蛇形弹簧材质60Si2Mn外购(硬度要求42-45HRC)。密封(圈丁腈橡胶外购)。

问题以下如下:
1.蛇形弹簧断裂:蛇形弹簧采用60Si2Mn材质经热处理保特42-45度的情况下会断裂吗?当然不超过指定的扭力9320N.m。

2.联轴盘齿被磨尖:在上图的情况下齿会麻尖吗?

3.铝罩壳打裂:在那种情况下铝罩壳会打掉?(让各位师傅见笑了,我公司仅只有电子式硬度计;没有动平衡测试、扭力测试台、寿命测试台、金相分析、探伤机,所以全凭理论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设计好这个产品)

自我综合分析如下:
联轴器齿盘与蛇簧在机械学里属高负运动,必须要去应力后热处理有一定的硬度。当前齿盘45号钢调质后22-28度,蛇簧42-45度,在安装后里面注有润滑脂,而不是硬对硬进行运动,润滑脂的注入起着预热和润滑作用,在不干油的情况下齿不会在7-8个月磨损得向销售部反馈的那样严重,更不会磨成尖齿,因为齿与蛇簧接触面从根部到顶部完全是平面接触,要磨损也只能是整个齿磨小,不可能只磨到顶部成尖形。

逆相分析:联轴节齿盘在高副运动的情况下22-28度肯定会磨损,为考虑到齿的韧性怕齿断裂所以取值为HRC22-28度,那么这样的硬度会不会磨掉,有没有同行的师傅,你们的硬度是多少?

网友A:
个人觉得,硬度取低了。磨损很快,弹簧断裂强度不够。尺寸加大

网友B:
这要看传递的扭矩的大小

网友C:
学习一下
从另一个方向问一下。弹簧与轴盘齿之间间隙多大?弹簧在运动中是否有沿轴径向摆动。如不对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
从另一个方向问一下。弹簧与轴盘齿之间间隙多大?弹簧在运动中是否有沿轴径向摆动。如不对请见谅 ...

没有随轴向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传递的扭矩的大小

扭距是9320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硬度取低了。磨损很快,弹簧断裂强度不够。尺寸加大

如果硬度取高的话,韧性差会不会断齿,45号钢调质后机械性能最好时是28-32度。近两天我分析后,采用了先整体调质然后再对齿盘表面进行淬火到1表面1.3-1.6深硬度为HRC35-40,这样一来既能保住韧性且耐磨。

网友(点评):
齿面单独处理 高频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硬度取高的话,韧性差会不会断齿,45号钢调质后机械性能最好时是28-32度。近两天我分析后,采用了先整 ...

是的,不知是否行得通

网友:
问一下蛇形弹簧一周是封闭的吗?如果是封闭的,弹簧是怎么安装的?如果是开口的,弹簧头上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2013-08-05):
齿表面是有硬度的,需要淬火。

网友:
蛇簧 60Si2Mn 45-52HRC  硬度低了。

网友:
头回见这东西,不懂不敢瞎说

网友:
高科技啊

网友:
顶起来,蛇形联轴器头一次见,这个是多大功率用的啊,我们压缩机一般也有联轴器,用的胶套的联轴器比较多,大功率的可以试膜片联轴器。这个看起来不错,学习了,蛇形弹簧断了,我个人感觉是蛇形弹簧与齿口配合的问题,当联轴器高速运转后产生的离心力不仅对蛇形弹簧有剪切力,同时有向外的离心力顶罩壳,从而将齿口磨尖,并且将罩壳打坏,我觉得应该改善下蛇形弹簧与齿口的配合方式,不能仅仅用罩壳压着,在轴向也应该有个固定才好。可以试试。。

网友(2013-09-05):
好软件,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高速运转时,弹簧由于离心力,与联轴器发生松动后于壳体发生碰撞导致的,可以适当的加多弹簧的预紧力,使她在运转时不会脱离联轴器。再者就是材料问题了

网友(2013-12-20):
首先提供联轴器的工作状况,如果超负荷,齿部磨损厉害,齿部磨尖后蛇簧会脱出来,那么通过旋转的作用力,打裂铝制的罩壳是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