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浸锌管,如何保护内外螺纹

楼主(2012-09-17):
每次来料的热浸锌管,内外螺纹都要用火焰烧,再回丝,有没有好的保护方法。

网友:
什么意思,没有明白

网友:
讲解下这样处理的作用,学习学习

网友A:
用相应的不锈钢螺柱及螺套保护,在拧入前抹黄油,用生胶带缠一下,由于不锈钢在热镀锌时不上锌,所以可以达到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相应的不锈钢螺柱及螺套保护,在拧入前抹黄油,用生胶带缠一下,由于不锈钢在热镀锌时不上锌,所以可以达 ...

是个好主意哎!

楼主:
管子材料不是不锈钢的。
我公司加工的管子要加工内外螺纹,然后拿出去热镀锌,以前是用泥土对螺纹进行保护 的,因泥土会污染锌液,供应商不给用,但一直没找倒好办法,后来就不保护了。

网友:
为什么不锈钢的还要热镀锌啊???难道镀锌的防腐能力比不锈钢还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