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轴承怎么拆卸?

楼主(2012-09-17):
我们厂有一种矫直辊两端轴承座过盈量比较大,不好拆卸,用500吨卧式油压机,把60mm厚的工装钢板都压变形了还是压不下来,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62955840/QQ/WinTemp/RichOle/N)CX]0{G)IF[%0I0XV[PBE4.jpg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62955840/QQ/WinTemp/RichOle/2J5OLCLNP(T$N]M)LNCQY{J.jpg

网友A:
不是过盈量的问题,估计你们是拉外圆拆的,这种轴承拉外圆的话基本拆不下来,一个办法是油浴加热后拆,一个办法是做工装拉内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过盈量的问题,估计你们是拉外圆拆的,这种轴承拉外圆的话基本拆不下来,一个办法是油浴加热后拆,一个 ...

这个件太大油浴不好做,你说的做工装拉内圈是怎么做法,求教?

网友:
请把拆卸现场照片传上来,你的卧式油缸可能有侧倾,还有支撑工装有问题。需要该进,根本没有完全发挥那600吨力了,只要能发挥出足够的力应该还是能顶出来的。

网友B:
用灭火器对着轴喷气,让轴冷却。我没试过,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理论上可行,可以试试。

网友:
我们厂做重型机械的。这种部件将外部加热到200度,然后压出,或者轴上流液压孔。我个人没接触过图上这种机械。不过,根据我的经验用气焊烤把将辊子加热到200度左右,这时轴和辊子温差50度以上,然后用压机,力不大就可以了。

网友:
用氧气割啊,我们这用的最后一招!如果有其它办法最好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灭火器对着轴喷气,让轴冷却。我没试过,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理论上可行,可以试试。

是灭火器的二氧化碳,效果很好,我以前常用,实践过的,。 喷后过几秒再拆,但时间不能太久。

   但拉的受力方向和大小也很重要的。

网友:
之前没有留出顶轴承外圈用的螺纹孔么?不知道轴承多大尺寸的。可用加热轴承座之后再顶,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气焊烤

网友:
快速加热轴承圈(尽可能降低热传导对轴的温升),再加压

网友:
这种重型的机械很少接触,不清楚工况。但通常轴承与轴承座的配合都是过渡配合,主要靠压盖的摩擦力防止轴承走外圈,暂时还没见过过盈的。弱弱的怀疑是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拆装。

网友:
要装配先加热轴承座吧,最好能达到30个丝左右的间隙,可以直接对好大锤敲击就进去了,注意轴承座的材料控制温度防止其退火,另装好轴承后要迅速冷却,防止热传递使轴承温度升高后退火(轴承钢大概150度左右)

网友:
莫非轴承座上盖夜很大过盈么?

网友:
等你拆下来就会发现过盈量并不大,我们以前做过一套冷轧机的辊子,当时用的是调心滚子轴承,当时没考虑拆卸的问题,轴承装上去以后想拆下来怎么也拆不下来,后来是气割破坏性处理。看楼主这图纸也真的不怎么好拆,如果轴承报废的话还是割了吧!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用柔性加热器加热轴承,待轴承膨胀后可实现拆卸,不会损坏轴承,如图

网友(点评):
第一次见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用柔性加热器加热轴承,待轴承膨胀后可实现拆卸,不会损坏轴承,如图

德国的环线电磁微波加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灭火器对着轴喷气,让轴冷却。我没试过,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理论上可行,可以试试。

只有二氧化碳滅火器有效, 水劑的勿試

网友:
不知道热涨冷缩的原理合不合你用,冷冻完马上压出来

网友:
无语,希望你看仔细了结构,考虑清楚再下手。盲目只会让自己劳民伤财

网友:
应该是没有夹在合适位置上的问题!600吨那么大力拉不出来这个“过盈”肯定过分了。

网友:
用这个,见附件,可实现安装及拆卸,灰常方便好用。

网友:
我是专做轴承安装和拆卸的,告诉我你的轴承型号,

网友:
发给我一个大图,到我邮箱,45197672@qq.com

网友(2012-10-20):
这个难度很高,试试先加热再用压力机压

网友:
建议改变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