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竿的结构,请教

楼主(2012-09-17):
我一直弄不明白钓鱼竿伸长后为什么不会退回去,那么多节连接处是什么样子?请指点

网友:
看看你家雨伞。

网友:
鱼竿是一节一节套在一起的,锥度。

网友:
那是有錐度的

网友A:
有锥度 而且每节连接处的表面是很粗糙的

网友B:
误入,看成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误入,看成岛了。。。

爱国人士,加分!

楼主:
但是 它自锁的性能那么好 往回拉鱼时竟然不退 问一下锥度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爱国人士,加分!

这几个词最近比较敏感而已。

网友:
内管有一段台阶,粗不到1mm,自己买一个玩玩。

网友:
钓鱼竿的原理和雨伞完全一样吗?

网友(点评):
跟闪原理应该不一样,伞是采用卡扣的进行拉长后固定

网友:
天线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锥度 而且每节连接处的表面是很粗糙的

对的,利用锥度限位,同时用底端粗糙部分增加摩擦力防止回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词最近比较敏感而已。

没啥敏感的,

人民为难的时候,政府为人民做主?
政府为难的时候,人民为他做回主!

哈哈。打建国到现在,还是人民战争这招管用~~

网友:
有锥度?想不明白,哎  好好学学

网友:
求大神来图解啊

网友(点评):
买跟鱼竿拆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2-11-17):
锥度,,,摩擦力很大的··有的时候拉出去都拉不回来···

网友(2012-12-17):
我知道这个,我拆过几次了,就是锥度,除非把后节的涨坏,否则是不能拉出来。能自锁,也是锥度的事,另外加上粗糙度较高,不象中间那样光洁。

网友:
每节鱼竿在末端的节点处都经过磨砂处理,用的时候每抽出一节都会用点劲往外拉并旋转下,就是为了增加摩擦力。不然竖直后一样会掉回去。

网友(2013-06-03):
有锥度的,只能从一个方向锁死的。。

网友:
这个你要看一下设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 它自锁的性能那么好 往回拉鱼时竟然不退 问一下锥度多大

你可以自己算,比莫氏锥度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