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氮和渗碳价格那个高呢?

楼主(2012-09-17):
从工艺上来讲,那个复杂?
从用量上来说,那个常见?
从价格上来说,那个高呢?
请知道的网友,来解答下吧.

网友:
不懂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气体氮化工艺相对简单, 重点是控制氨分解率和温度,温度低时间长, 经济深度是0.3以内, 0.5以上就非常漫长了此时只能达到0.01毫米每小时的速度。 氮化的目的通常是提高零件的表面耐磨性、疲劳强度、耐蚀性,但不适合冲击负荷零件。
气体渗碳工艺相对复杂,重点是控制炉内碳势、工件表面碳浓度、碳浓度梯度、碳化物颗粒级别等,温度高时间短, 深度根据零件要求而定,通常在1毫米以内。强渗阶段速度可达0.25毫米每小时,扩散阶段达0.05-0.1毫米每小时
实际生产碳氮共渗应用最广泛! 氮化其次,单纯的渗碳多是对低碳钢的处理应用有限。

网友(点评):
感谢解答的这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体氮化工艺相对简单, 重点是控制氨分解率和温度,温度低时间长, 经济深度是0.3以内, 0.5以上就非常漫长了 ...

老师讲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我们 厂一般都用渗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