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刀机皮带外逃

楼主(2012-09-17):
厂里的磨刀机皮带老是外逃。那机器用的是平带,电机在下面,左上角和右下角分别有个螺丝来调节上面带动的是砂轮,电机和砂轮的轴是竖直在一个平面的,我是新手,怎么调都调不好求教啊

网友:
贴张图来,先看下是不是带轮有没有凸起,如果没有,肯定是会跑的

楼主:
两边都有凸起

网友:
l两个皮带轮不平行,调平行了就好了

网友:
发个照片吧,大家容易理解你的问题,好提供建议啊

楼主:
明天发照片

网友(2012-12-15):
调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