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涂层刀片可以车削HRC50度左右的淬火钢?

楼主(2012-09-17):
什么涂屋刀片可以车削HRC50度又能适应断续车削,各位大侠多介绍…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陶瓷刀片,便宜。

要批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刀片,便宜。

要批发么?

陶瓷刀片不能断续车

网友:
PCD 怎么样

网友:
TIALN涂层的,紫灰色的那种刀片,你可以试试。

网友:
试试做铸铁的刀片。

网友:
还是用CBN刀片吧。
粗车用纯CBN刀片。
精车用焊接CBN刀片。

网友:
端面铣床上所用飞刀盘上的刀片yw可以

网友:
用淬火专用刀 或陶瓷刀

网友:
立方氮化硼,YS8  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