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的孔,公差0.03MM 孔深76.5MM ! 怎么控制深孔尺寸呢?有同心度要求的!

楼主(2012-09-17):
这样典型的深孔尺寸还是比较严的 不知怎么去控制加工哦 ~  不知14方的钨钢刀杆怎么样~!问问大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希望能讨教!谢谢  大虾们不知有没有可靠的加工工艺。。。。虚心受教了!

网友:
不怎么会 帮你顶一个

网友:
买抗震的

网友:
14的刀杆悬伸超过5倍了,得进口的硬质合金刀杆。国产的貌似达不到大的悬伸比。但是没记错的话啊,硬质合金少有14的刀杆。估计你得找12的7倍径刀杆了。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我不是很清楚什么叫悬伸,请大侠解释解释呢 本人虚心学习的

网友(点评):
你也太看不起国产货了吧。

网友:
刀杆要加强刚度

网友:
精加工用铰

网友(点评):
在刀架上装绞刀? 批量做的。。。

网友(点评):
可以,以前我们供应商就是这么干的,做完可能有拉伤的情况,需要和客户沟通,如果就是要求高,可以加滚压。

网友:
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先提出供大家讨论,不行也就不去实践了。
可否在内孔里加跟刀架,前面刀头精加工到尺寸了,刀头后面一定距离放置一个内置跟刀架?

网友(点评):
主要是17的孔 后面的精度不高可以控制的 我用两把镗刀就可以一把保证20的孔另一把要保证17的深孔不知用什么刀具了。。。

网友:
钻 扩 再铰

网友:
估计你得买12的。标准刀具很少有14的刀杆。12的加工75买好点牌子的在锋利点的刀片可以做的。反正要经常测量。

网友(点评):
尺寸改不动哦。。闷

网友(点评):
14的抗震刀杆是很常用的,呵呵。

网友A:
不 知道是 什么材料?这很重要。我想知道用什么测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 知道是 什么材料?这很重要。我想知道用什么测量。呵呵。

材料是40号钢  测量是用的塞规 关键 不排屑  郁闷的 刀具是 14方 益栓的硬质合金刀杆  刀片是R0.2的

楼主:
大家知道的 或做过类似的产品的朋友都帮小弟 看看哦 谢谢

网友B:
你这个加工可以说并不难。问题主要放在装夹上。抗震刀杆完全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加工可以说并不难。问题主要放在装夹上。抗震刀杆完全可以解决。

要进口的吗?阁下的加工工艺是如何的 批量做的   关键深孔不拍屑呐

网友(点评):
抗震刀杆对你来说是进口的,对我来说是100%国产。可以的。那个工件那么薄,主要是装夹呀。刀片就得用好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是40号钢  测量是用的塞规 关键 不排屑  郁闷的 刀具是 14方 益栓的硬质合金刀杆  刀片是R0.2的

40号钢很好车的不是很硬。。转孔留余量少点车削参数合理一般铁削都是碎状的会跟切削液流出来的。14的硬质合金刀杆可以了。

网友:
看起来是火花塞钢套,加工难点是17孔部位,用14的刀杆一刀车出17孔底平面不能车出,垂直度不好保证。我的加工方法,用比直径17小几丝的键槽铣刀做粗刀,批量大可定做,批量小自己磨一巴试试,对刀点为刀具中心,加工时两刃同时切削防止让刀,底部留5丝余量,精加工余量最好5丝左右,用直径16的刀杆车孔径17部份,注意刚车到底面,转速可以300r/min左右,再用12的刀杆拉一下孔底所留的5丝左右余量,转速要低,碰到孔侧时可能要振,不过应能达到要求,R0.5可以靠刀具刀尖圆弧保证。内孔加工完后用内撑夹紧车外面应该没有难点;

网友(点评):
我会借鉴的 谢谢

网友(2013-10-31):
深孔加工的确有难度,来这里学习了。

网友:
里面没要求清根  可以用滚压刀来做  省时省力  不过要先做内孔  否则壁厚太薄了  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