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个问题,转子稳定性

楼主(2012-09-17):
1)滚动轴承支承的轴心运动轨迹是什么样子?
2)3)滑动轴承支承的轴比滚动轴承支承刚度大吗?如果是,原因是什么?
4)一对径向滑动轴承支承的悬臂梁,如果远离悬臂端的那个径向轴承支反力为零或负值,轴的运转是否会稳定(横向弯曲振动)?
5)如果不稳定,在这对径向轴承中间加设一个推力滑动轴承(假设此时轴也受到轴向力),是否会变稳定或改善?
6)如果加设了推力轴承之后变稳定,此时去掉远离悬臂端的径向轴承是否仍然稳定?

翻书浅陋君莫笑,天南海北,都来封喉见血

楼主:
2)滚动轴承支承的刚度大!

楼主:
5)加装推力轴承后,转子稳定性会有改变,但是到底怎么回事呢

楼主:
1)与滚动轴承的游隙有关,如果预紧得好,尤其是角接触,圆锥滚子,就刚度很大。没有滑动轴承中的进动?!还是也有?!
4)那个支反力为零或负值的轴承工作情况不稳定?但是轴的工作呢?

这个帖子问得太幼稚了还是?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讨论

网友:
(2)我认为轻载没有比较的必要,重载的话滚动轴承的接触形变也不可忽略,一味加预紧是拿寿命开玩笑,所以还是滑动轴承更有优势,这是从使用中综合考虑的,并非单一比较指标

网友(2013-10-25):
哇,楼主问题好深奥

网友:
楼主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问题那?这设计到的条件很多啊,主要是轴的状况,轴承还是其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