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加这么做,哪里不对了?

楼主(2012-09-17):
各位好:
           前段时间遇到一问题,很费解,写出来希望大家帮我看看。

卧式加工中心,镗直径50的孔,吃刀量双边0.3.镗刀长125,加工好以后,Z轴回退,XY和工作台都不动的情况下,磁力表座架表吸在主轴上或是镗刀杆上,表针压工件孔径内表面,手动旋主轴,正常的情况下,表针压倒20丝左右,主轴旋转一圈表针应该差不多的,就是应该没太大变化的,现在变化到有0.4左右。但是工件用三坐标量圆度是很好的,0.01.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请大家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精镗吗?精镗刀退刀时先向刀尖反向退一点,然后再退Z向的,不然刀尖要拉伤加工面。

网友A:
个人理解,以下几种情况:
1、不知道你的卧加,主轴是否可以伸缩?镗孔的时候是伸主轴还是运行Z轴,如果加工的时候伸主轴,打表的时候却是运行Z轴,如果Z轴误差较大,这可能产生这种现象。Z轴与主轴不平行,有夹角。具体打表数值,有夹角与Z轴退行距离折算。
2、打表的时候,表针的位置最好与刀尖的位置基本是同一位置,这样数值与孔的真实状态有可能相同或近似。但是有一点问题,磁力表架吸到刀杆比要吸到主轴上要好一些,这样可以将表尖与刀尖的位置接近,因为这样的数值包含刀杆与主轴连接的同轴的行位误差,这个误差也影响孔的形状。磁力表架吸到刀杆上,同时表杆伸缩的长度也非常短,这样提高表杆的刚性,避免由于表杆悬伸过长,产生表杆挠曲,这样造成打表的数值产生很大的误差。如果表直接吸到主轴上,减少了刀杆的误差,但是与真实数值不符。
3、如果表杆悬伸过长,表杆产生挠曲,由于重力原因在旋转过程中,表杆产生微量变动,这个数值之差也可能造成视值误差,而且应该是垂直方向产生差值最大,孔底部加表,孔顶部减表,差值有可能为0.4,这取决于表杆悬伸与刚性。
4、孔内壁加工完后,简单处理一下毛刺,如果在设备上打表的时候跳表,造成视值误差。因为零件在送检三坐标之前,都要简单处理一下,使零件清洁,内孔表面简单去除毛刺。铁屑。刀峰。
5、使用的表是普通大头的表,还是杠杆表,如果要是杠杆表,一定要将杠杆弯曲垂直方向压倒孔壁后旋转看数字,如果要是斜着压表,由于杠杆表侧方向在受力的时候,表针也有变化,给人的视觉感觉容易造成误解。
以上是个人暂时的一些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3楼分析很具体

网友:
卧加和立加不同,不能这样打表校验,不准的。实在需要在机床上验证的话用寻边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以下几种情况:
1、不知道你的卧加,主轴是否可以伸缩?镗孔的时候是伸主轴还是运行Z轴,如果加 ...

同意说法

网友:
3楼分析的对,主要是机床精度问题,用表吸在主轴端面,找个基准面旋转一下,看看上下左右表的数值,就可以机床如何了。

网友:
三楼分析很全面。磁力表架悬伸是否过长,影响了测量精度

网友:
同意3楼,把基本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包含了

楼主:
镗孔是Z轴运动的,不是主轴伸缩的。标杆和镗刀杆伸出来也不是很长的。

网友:
三楼第三条分析的对,您必须想法消除标杆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