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可否画出绞龙叶片并展开

楼主(2012-09-17):
如题,SW可否画出绞龙叶片并展开,请教

网友:
用叶片截面按螺旋线扫描就可以。
只是叶片是个螺旋面,无法展开为平面。

网友:
展开就是缺口圆环  没有你想像的那样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复,我们在加工制造绞龙时按照有关的程序得出的绞龙叶片展开内外径、按照公式计算出的绞龙叶片内外径与实际拉伸时节距有差异,大约有2mm吧,就是说按照公式计算出的内外径尺寸拉出的绞龙节距比设计尺寸要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材料延伸了,,,,这是经验

网友(2015-08-05):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hg2DTpAYaBsnTaEGk6uoNUBXhMMTAOHCnx8FxUB6r-Y9GZvxCC6dUA0F3ZOIn92Jav1sclxs-jbW0M_T_SwdcICaypMOG651UcCsT5oni17

网友:
不知道是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