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工程图转CAD自定义图纸格式

楼主(2012-09-18):
如题,为了设计方便和偷懒,常常用SW的装配图转工程图(因为零件多的装配图在用截面表达装配关系时方便),然后将工程图转CAD,因为公司的要求是CAD图,而且有对应的格式,如线型颜色字体大小等等。因为不会编辑工程图的模板,无法将SW工程图转成CAD之后的格式与公司的要求等同起来,转完之后格式刷之类的后续操作,还有剖面线的分布添加很麻烦,完全利用不上三维既改2D即变的能力,严重影响出图效率。求教大神指点,我目前卡在编辑工程图模板时字体设置,目标字体的格式是SHX的,工程图模板内字体的格式是truetype的,这个不会转了。。。

网友:
等高手学习下

网友A:
在打开工程图的时候,出现附件内容,输入宽高的值,保证你画的零件1:1可以放下,然后再把你的零件按照自己设定比例来放置在这个图纸上,保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打开工程图的时候,出现附件内容,输入宽高的值,保证你画的零件1:1可以放下,然后再把你的零件按照自己设 ...

谢谢,不是图纸大小的问题,公司用的图纸格式大小和SW中的ISO标准格式大小是一样的。我需要的是SW工程图转成CAD时候的格式设定

网友:
在CAD中画好模版保存为DXf格式
在SW中打开此文档

网友:
点击下一步

网友:
继续下一步

网友B:
自己设置参数
如A3 A4 等等
也可以后面设置
再点击完成

网友:
将你之前的图框删除

网友(点评):
这里删除的是哪个?如果删除model,那是一片空白。如果删除了“图纸格式”,保存为模板后再以新模板打开时,老个图纸格式和新的图纸格式都出现

网友(点评):
回 沈石头 :剪切 你的图框 ,再编辑图纸格式,粘贴图框,这样就行了。不好意思没有说明白抱歉

网友(点评):
再删除无用的图框保存

网友:
在文档属性中把字体改为仿宋
记注要所有的字体 、如注解、尺寸、视图等等

网友:
把设置好的图框另存为Sw模版
路径通常为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0\templates
也可以自己定义在系统选项中的文件位置,添加你模版位置,推荐

网友B:
图框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框效果图

  非常感谢大侠详细的讲解,模板的更换已经掌握了。我卡在更改文档属性的字体这一步上,单位要求的字体不是仿宋的是ams_dx.shx,这个格式在SW或者说在系统的字体库里面没有,SW用的字体格式都是truetype的,我不知道如何转过去。
  对于转化CAD之后线型不能自动变更这点比较遗憾,图框格式是换过来了。主要还是图纸本身的内容转化上还是跟原来一样,效率没有提高。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设置完整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有高人在,我等是来学习的!!

网友:
很详尽啊,谢谢楼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详细的讲解,模板的更换已经掌握了。我卡在更改文档属性的字体这一步上,单位要求的字 ...

把你的字体复制到C:\WINDOWS\Fonts
重新打开Sw中就有这个字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字体复制到C:\WINDOWS\Fonts
重新打开Sw中就有这个字体了

这个试过了,系统提升目标字体已经损坏,不能拷入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试过了,系统提升目标字体已经损坏,不能拷入安装。。。

AMS _ds 是CAD中字体 ,SW用的是系统的字体,
CAD的字体 不可以安装在系统中。
你可以在SW先转成仿宋的,字体样式做一个,这样在CAD中改便,或者你新建一个CAD模版,(把SW转出来的CAD 中,所有的仿宋字体改为你要的字体,其他不要动,这个作为模版,)以后转换出来的CAD直接拷贝到这个新模版中即可
至于你说的线型,一定要在SW做好图层。用同样的方法就可以 。,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热心地答疑,我自己想错了,只要是需要转化必定不能同步改动。

网友:
无论你怎样转,要想有一样的效果,都是不可能的

网友:
其实买本书 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高手玩的,我学习了呵呵。

网友(点评):
不是啥高手玩的,只为了偷懒而已,如果单位不要求用本公司规定的字体和线型之类,直接用SW的工程图出图,那就没这些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设置参数
如A3 A4 等等
也可以后面设置

是不是A4,A3,A2等都的cad画好一个图保存为dxf格式?还是只画一个就好。

网友:
自己弄个模板就搞定

网友D:
我一般都是用sw出完图后转换到CAD格式,然后用再用CAD打开,然后就只能用格式刷了。我觉得用SW再怎么设置也不会和CAD里的完全一样,所以干脆就直接用CAD标注算了。你那边不是有同事吗?他们怎么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都是用sw出完图后转换到CAD格式,然后用再用CAD打开,然后就只能用格式刷了。我觉得用SW再怎么设置也 ...

只要转化,就做不到SW和CAD同步改动,这个偷懒的办法我已经放弃了,至于边框的改变,这个便利节省的工作量很小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A4,A3,A2等都的cad画好一个图保存为dxf格式?还是只画一个就好。

是的每个都要画,也可以在SW中画,不过CAD画方便

网友:
同学习一下,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每个都要画,也可以在SW中画,不过CAD画方便

谢谢了

网友(2021-08-17):
三维再搞成CAD的出图其实从技术层面来说有点倒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