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样的产品会有不同的效果呢?

楼主(2012-09-18):
同样的产品,单位自己热处理。淬火然后回火,达到要求的硬度。产品的长度总会涨那么几个米。但是去外边热处理的。回来长度基本不变,这是什么个情况呢?是不是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但是我知道都是电炉,其他的就不晓得了。如果才用不同的方法哪一种热处理对刚才的组织结构比较好呢?材料是20锰

网友:
工艺一样?

网友:
具体的细节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关于淬火和回火,他们在烧的时间长短、炉温的高低,回火时候的炉温的控制,淬火时候用的液体,都会影响到钢件的质量~

网友: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不清楚就赶紧去落实调查;
再不然也得做个金相;

就这样发帖求问,问得原因后阁下也未必认同。

网友:
热处理的 加温、保温温度,时间,冷却方式都会影响工件的。
楼主可以向外协厂打探清楚,回来和大家分享下啊

网友:
说明你们的产品质量不稳定。

网友:
应该弄清楚外加工的热处理方式是不是和您们的不一样?我QQ2687549400,看看能不能帮到您。

网友:
是不是你们的蘸火方式和外加工的不一样的?我QQ2687549400,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那是人家的技术机密

网友(点评):
这个没啥机密的,细节可能不同,而原理是大同小异;楼主的东东的问题明显是结晶变态处理的不好。

楼主:
看了这么多评论,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做的不如人家的方法好呢?还有我们自己热处理的硬度能保证,外协的硬度控制不住要不然软要不然硬!

网友:
涨几米?

你们的产品尺寸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