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皮带轮自动张紧器,求装配工艺

楼主(2012-09-18):
本人最近接洽了一笔外贸订单,是汽车发动机皮带轮自动张紧器,求高人指点装配工艺。事成重谢。QQ 2352458758   电话   13547148805

网友:
1、工作原理:
  聚宏牌ZPJ型智能皮带涨紧器主要根据来自智能控制器的自动信号传到控制箱,指挥电机的动作。推动丝杆的转动与杠杆的作用,并借助于弹簧的弹力使辊轮对皮带产生涨紧。智能控制箱是本产品的控制指挥中心,电机和杠杆是执行机构,结合相应的软件算法完成自动控制功能。
  2、工作过程:
  辊轮与抽油机皮带始终处于接触状态,即抽油机处于工作状态时,辊轮也处于旋转状态,当皮带拉松后,皮带与辊轮的压力小于弹簧的压力时,传感器传送到控制箱,指挥电机的转动,使上、中架一起绕0轴作缓慢旋转,使辊轮抬高,逐渐增加辊轮与皮带间的压力,在辊轮与皮带间增加到大于弹簧的压力时,上框架绕0轴以小角度的旋转,旋转至—定范围后,传感器传送到控制箱指挥电机停止转动,这一过程完成一次对皮带涨紧的工作,由于蜗轮蜗杆减速机的自锁性,所以辊轮始终被固定在这次皮带涨紧的位置,如皮带再次拉长,则涨紧器重复上述的运作。
  3、智能电机控制器的工作原理:
  智能电机控制器是集计算机技术、传感器技术于一体的高科技电子装置。它采用位置传感器的位置信号,通过位置反应皮带对辊轮的压力,反过来计算辊轮对皮带的预涨紧力。位置传感器可根据皮带涨紧程度输出不同的位置信号给计算机,计算机由此判定是否应该涨紧皮带。如果皮带拉长或松弛,计算机就送出控制信号,控制电机工作,电机带动辊轮涨紧皮带。皮带涨紧后,计算机检测到位置传感器回到涨紧位置时,自动停止电机工作,使整个系统不耗电(控制器整机耗电 ≤0.02W)。
在安装智能皮带涨紧装置时,可手动调节辊轮对皮带的预涨紧力,以便根据实际需要调节,灵活设定对皮带的预涨紧力的大小

楼主:
谢谢您精辟地讲解。可是我这款是汽车发动机正时皮带张紧器,不能用智能电机控制,要求很高,而且工作环境很差。同类的日本,德国产品价位性能相当高,我们中国是否有很大突破?期待您或者同行高人指教。

楼主:
我再补充一些,此张紧器总成需要耐寒耐久试验,振动耐久试验,沉降载荷980N,推杆下沉1MM所用的时间为5.5——28秒,在此望高人提供检测设备相关信息。急盼回音。。。

网友:
装配工艺?

网友A:
楼主在哪?是否有实物可参照分析?对解决机能类问题我有浓厚兴趣和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合适的话到你现场帮你分析下。

网友(点评):
我在绵阳,您呢?

网友(点评):
有实物,具体情况在QQ或者电话里聊更好,合适的话欢迎光临现场指导。谢谢

网友:
学习中,三楼的工作原理对我来说很有用,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哪?是否有实物可参照分析?对解决机能类问题我有浓厚兴趣和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合适的话到你现场帮 ...

我在绵阳,您现在在哪?

网友:
你是要装配工艺还是制造工艺呀,看回复的都是制造上的.我做过修理,看你的要求是什么.互相探讨一下.

网友:
楼主
可以的话可以详聊
对于装配工艺比较感兴趣
有没图纸
有图纸的话来确定装配要求

网友:
贴图出来或者视频啊!!!

楼主:
谢谢各位盛情相助,目前装配,制造两方面基本都克服困难了,欢迎有销售市场的达人合作,具体电话或者QQ细谈,QQ2352458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