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淬火温度为850度左右,回火温度510度左右。

楼主(2012-09-18):
45钢淬火温度为850度左右,回火温度510度左右。硬度是多少?请师傅们指导为谢!

网友A:
淬火介质呢,用水用油是不一样的

网友:
打一下硬度不就知道啦?如果打不了,从你描述的来看,是高温回火,硬度应该在HRC26-35之间。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大约在HRC40左右。

网友:
HRC=60-(回火温度-200)/10

网友(点评):
这个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淬火介质呢,用水用油是不一样的

在上述的情况下,请问师傅淬水,硬度是多少?淬油硬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除了螺钉类小件大多用油淬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上述的情况下,请问师傅淬水,硬度是多少?淬油硬度是多少?

谢谢指导,

网友(2012-11-06):
工件的大小,淬火的介质都影响淬火的硬度和淬硬层。
如果水淬的,大概硬度在30HRC左右

网友:
HRC28-32左右

网友:
HRC28-35

网友(2013-01-18):
我们45刚不淬油,也没大件,按10公斤小件的话,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