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1米2的大圆盘,焊完后圆盘就变形了,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09-18):
本人做一个1米2的大圆盘,,厚度3mm,底面是平的,边有100mm高围边,,现在底面要焊一块200mm厚度5mm的板,焊完后圆盘就变形了,,现在应该怎么办尼??还能补救吗??

网友:
这么薄   肯定要变形的了

楼主:
那如何才不会变形 啊??

网友:
这种已经发生了的事很难补救,当初在做的时候就应该想好工艺。这么薄可以用电流电焊固定啊!烧电焊或氩弧焊肯定是变形的,再说你用了工装固定后焊接的吗?

网友:
要校平这麽薄的圆盘件,不好弄,建议改工艺,采用塞焊或铆接。

网友:
这样的东西一般都应该铆接的,现在只能拿火烤烤矫正变形,要求不高的话应该还能用

网友:
如果不影响使用,看看结构能不能改下,加筋!

网友:
不好弄了

网友:
用的什么焊啊

网友:
找鬼魅道长电子束焊  变形量小到让你惊艳

网友:
按道理精度要求较高的焊接件是留余量然后焊接在加工的。。。

网友(2015-05-22):
生产圆盘的机械叫什么名字?

网友(2015-07-19):
应该有专用夹具控制变形

网友:
依我看就是用大锤放大型平行铁上砸,

网友:
电子束焊   求知识

网友:
可做好模具,液压整形,整形后基本不会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