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工件怎么加工能保证不变形?请教

楼主(2012-09-18):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图中的工件怎么加工能保证不变形那?最薄的地方3mm。现在用刨床做出来会产生向中间弯曲的现象

网友A:
先粗加工留余量后再去应力处理(楼主用什么材料),再把尺寸慢慢加工到位!加工时进刀量少点。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材料,它有那些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粗加工留余量后再去应力处理(楼主用什么材料),再把尺寸慢慢加工到位!加工时进刀量少点。

本来是要用45钢的,现在看加工不理想,强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粗加工留余量后再去应力处理(楼主用什么材料),再把尺寸慢慢加工到位!加工时进刀量少点。

这段是最短的,最长的1000左右,变形比较严重,用的是刨床加工的

网友:
用铣床加工试试呢

网友:
数量多不多,如果数量能达到一定量,可以考虑用另外的加工手段来加工

网友:
45钢可以吸磁的,可以用磁极定位板来定位进行加工,
看图纸精度要求不高,就粗铣和精铣两道工序就好了

网友:
线切割割出来,比较贵

网友:
线切割变形相对小一些

网友:
用五轴CNC

网友B:
在最容易变形的地方搭焊防止变形,铣削出,热处理,去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最容易变形的地方搭焊防止变形,铣削出,热处理,去焊

此法简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最容易变形的地方搭焊防止变形,铣削出,热处理,去焊

看来这个方法可以试一下,我去做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