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的各位大侠,谈谈3D打印机技术吧

楼主(2012-09-18):
貌似现在3D打印机技术很火啊,大有改变现有的制造业生产方式的趋势,不知道列为对3D打印机技术有什么见解?请各位大侠各抒己见,只为探讨。先说说个人的感觉吧,我的理解呢,3D打印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不管什么形状,只要生成3D模型,就能通过一层层的沉淀技术转化成实物,这是我认为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劣势呢,可能这种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强度方面有不足,还有就是3D打印机的精密程度,造出来的产品能够达到多大的公差等级呢?

网友A:
精度是没问题的,主要是材料不能达到使用要求,所以大部分还是以打样为主,激光烧结SLS可以直接做金属的,不过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是没问题的,主要是材料不能达到使用要求,所以大部分还是以打样为主,激光烧结SLS可以直接做金属的,不 ...

刚才我看了下网上的介绍,材料是个难题

网友:
打印出未来:3D打印将掀起新一轮工业革命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7124
社区里讲了很多这个了

网友:
不是很了解,社区有一篇关于这个的文章,好像现在国内比较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我看了下网上的介绍,材料是个难题

我们公司就代理国外的三维打印机,主要用于快速成型,或者叫手板行业做原型件的,公司也有5台设备在生产,主要原理都是分层堆积,不顾有的是热熔融分层堆积(FDM),有的是激光扫描光敏树脂材料堆积(SLA),有的是激光熔化金属粉末烧结(SLS),还有用胶水粘接粉末的(Z-CORP),还有把纸一层层堆积起来的。其中FDM生产的产品由于分层和材料喷射时厚度比较大,表面有纹状,需要打磨,行业内叫后处理工序。SLA的产品表面光洁。大部分的应用都是前面两种,主要是塑料件,类ABS,PP这些材料,并且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些塑料的性能,故只用于打样,验证结构或者检查干涉,在开模之前检查产品的质量,防止开模后才发现问题,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或者做一些小批量的物品模型,小批量生产的情况下,比传统的金属模具生产周期短,能够减少几十倍的时间,并且成本也会减少,因为不用开模具,只要有三维数据,即可生产出来,且无论模型多么复杂都可以,这一点上与传统模具制造相比是有巨大优势的。不过由于材料的限制,其应用主要也就局限于上面说的两个方面。
这个机器的控制和机械部分,我个人感觉,已经可以达到一定的精度要求了,不过跟传统精密加工机床相比,还是有差距,大概是在0.1~0.05左右的误差。但是相比于这方面,其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主要就是材料,普通的塑料由于其性能不适合三维打印(具体哪里不适合,我还真不知道,改天问问相关的人员,我不涉及这块),所以无法直接用于三维打印机,而材料科学的发展是漫长的,当有一种既能够满足三维打印的工艺,又能够适用于日常生活的材料出现时,我想那时候制造技术又会是另外一种概念了。
另:国外这一块其实已经发展有近20几年了,国内今年老看新闻上介绍这个,好像是很新很高科技的东西似的,真是无语,其实国内也有做这方面研究的,上海交大这块好像做的还不错,好像也在自己研发材料,而我们的材料主要是日本,美国和法国的,国内的材料真的差距很大,这是事实,不过也正常,基本的钢铁材料我们都差距巨大,更别说新材料这块了
再补充一个,最近公司又来一种新代理的三维打印机,是打蜡的,其原理与喷墨打印机原理类似,也是通过喷嘴喷射,不过喷射的材料是蜡,主要应用于珠宝行业,打小的饰品,若是物品很大,是要花N长时间的
再另:国外做这块的公司,他们软件和材料都有专门的研发部门,而不是让别人代做的,这样核心的竞争力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别人仿也只能是跟在后面,并且有的仿都没法仿,如材料。并且做的很专业,像生产FDM的公司,我了解,就有专门针对医学这块的软件,主要就是头盖骨,人体骨骼,还有牙齿的数据,专门针对这块开发的专门模块,做的的确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就代理国外的三维打印机,主要用于快速成型,或者叫手板行业做原型件的,公司也有5台设备在生产 ...

非常感谢,受教了

网友(2012-10-21):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就代理国外的三维打印机,主要用于快速成型,或者叫手板行业做原型件的,公司也有5台设备在生产 ...

分析的有点道理!赞

网友(2014-05-28):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就代理国外的三维打印机,主要用于快速成型,或者叫手板行业做原型件的,公司也有5台设备在生产 ...

你好,看了很涨见识,最近有什么新的进展吗?这两年感觉发展很快,但在圈子外,知之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