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CY型柱塞泵出口不出油,请教

楼主(2012-09-18):
碰到麻烦事了,液压系统突然没压,检查后发现油少,加入了液压油后,开泵,出口还是不出油,泄油口也不出油。于是换台新泵,费老大劲把新泵换上后,一开马达,泵还是不出油,不过泄油口倒是有少量油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了,请高手指点。柱塞泵型号:10YCY14-B1.

网友:
是不是滤网堵塞?

网友:
应该不是泵的问题吧,看看吸油管路有没有截止阀没打开或者坏了。

网友:
恒功率轴向柱塞泵,你调节泵上伺服机构

网友:
应该调节一下泵的变量机构。

网友:
往泄油口加满油试下‘看进油过虑器是否堵了

网友:
如果是河南的请打13782401172

网友:
柱塞泵安装在油箱以上吗?如果是这样安装的,一般是进油口漏气或者进油过滤器堵了哦

网友:
吸油口堵了

网友:
这种泵的配油盘是可调的,不调是没压力的!另外你的安装环境是什么样的?问问题图怎么都不发呢?如果是在油箱上方安装的,要先用油灌装进去,满了再开泵!!!

网友:
又是一个说半句,留半句的人,哎!无语!只能想象回答2 W, f2 j' T%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