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nSi回火温度高了90度,请问影响大不大!

楼主(2012-09-18):
35CrMnSi回火温度高了90度,请问影响大不大!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A:
很大,回火温度每提高10度,硬度大约降低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大,回火温度每提高10度,硬度大约降低一度

谢谢在问一下铝合金淬火出炉时间太长没有进行下道工序,是否产生过多的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在问一下铝合金淬火出炉时间太长没有进行下道工序,是否产生过多的变形!

跟尺寸和形状有关,要具体点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