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老是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2-09-18):
      小弟我是靠solidworks(2010)吃饭的,但是稍微大一点的文件就老是死机,通常是画着画着突然就不动了,好像人一下子喘不过气来,接着就弹出报警、重启的界面,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我怀疑是集成显卡的问题,所以还要请教各位大虾,我该选用什么样的显卡好呢?(大概200到300大洋的)
我的电脑配置如下:
电脑型号        联想 ThinkCentre M6100T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2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英特尔 Pentium(奔腾) 双核 E5500 @ 2.80GHz
主板        联想主板 (英特尔 4 Series 芯片组 - ICH7)
内存        2 GB ( 记忆科技 DDR3 1067MHz )
主硬盘        希捷 ST3320418AS ( 32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英特尔 G41 Express Chipset ( 1 GB / 联想 )

网友:
是这样的,我的电脑1.5W照样死,大的组合件打开老半天。所以我干脆用CAD,可是CAD也死

网友(点评):
算你狠。不是机械设计把cad弄死的吧?

网友(点评):
是画图,我经常把一套设备的图纸放到一起画,估计最多就一百来张,经常出现报错,一报就死。中望更差劲,像个被阉割的AUTO。。。。

网友:
忍了吧,盗版的就这个德性,东西大了死机,指令不当也死机,昨晚改图框,想预览一下,一点就死了。

网友(点评):
正版照样死。

网友:
破译的不行????

网友:
不用Sw就用desk公司的三维软件。反正官方下载完整版不错,再破解下。估计没有那么容易死机。谁叫我们用不起正版呀。

网友:
盗版的,你就认了吧,多搞几次。

网友A:
SW2010最好用独显N卡,一般来说双核CPU最好是装08版的SW,内存2G运行SW2010速度是有点慢的。集成显卡的机子启动时板载显卡还要占用内存,这样的话实际内存也只有1G多一点了,做稍大一点的图纸出现死机也是见怪不怪了。

网友:
死机是正常的

网友:
电脑配置的问题,我以前也经常碰到,特别是用到异型孔向导就很容易死机。我上个月刚换了电脑就不死机了,配置如下,16G RECC内存,服务器主板配两颗至强E5620CPU,蓝宝石V5900专业显卡,60G固态硬盘+1TB西数企业硬盘,用了还好,除了显卡不太给力之外,稳定性还可以

网友(点评):
你这个机子上万了吧

网友(点评):
一万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2010最好用独显N卡,一般来说双核CPU最好是装08版的SW,内存2G运行SW2010速度是有点慢的。集成显卡的机子 ...

公司规定要用2010版本的。
看来这是个通病。
但是还是没有专业人才来指导一下究竟该买什么显卡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规定要用2010版本的。
看来这是个通病。
但是还是没有专业人才来指导一下究竟该买什么显卡啊?{:so ...

最好是配上四核的Inter的CPU,显卡用丽台专业绘图显卡(显存为2G或2G以上)SW2010支持64位系统,系统装Win7,内存加大到8G左右。最好是16G。

楼主:
就是这个死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配上四核的Inter的CPU,显卡用丽台专业绘图显卡(显存为2G或2G以上)SW2010支持64位系统,系统装 ...

大哥,不能换太多东西啊,这是公司电脑,我只想买个显卡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不能换太多东西啊,这是公司电脑,我只想买个显卡啦。。

你公司用的是牌子机,换显卡的话,有可能主板不支持的,做三维设计的电脑用牌子机将来升级是死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死东西。。。

这个系统内存小了造成,试着加一条2G内存,效果要好一点的。但显卡要换的话,有可能主板不支持,牌子机升级最难办,就是能升级的话,升级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本来这样的牌子机配置就是供大多数人上网玩游戏的,并不是按照3D设计的要求去配置的。

网友:
自己有电脑在家画好,用移动盘拷来交给领导让他去死机不就好了

网友:
主要是内存不足,加到8G,系统用64位的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2013-04-07):
先把内存搞到8G再说,4G以下内存不用考虑做装配体了
需要内存的大小取决于你装配体的零件和特征数量

网友:
画sw电脑配置要求很高的,我单位用的笔记本都是2万的

网友:
你去sw的官网上有推荐的电脑配置

楼主(2013-05-14):
各位大虾提示的确实是,谢谢啦。。。

网友:
我之前用2010的也总死机  后来升级到2012  就莫名其妙的好了

网友(2013-10-11):
我的SW2012照样死机

网友:
软件问题啦,习惯就好

网友A:
我这台Q8300四核心电脑也被我做YBN3132滚齿机滚珠丝杆给做得差点死机了,SW软件出现错误报警,软件自动退出,等几天就要换电脑了。换SW2013,WIN7  64位系统,主机上双CPU的,配置高的显卡,看它会不会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台Q8300四核心电脑也被我做YBN3132滚齿机滚珠丝杆给做得差点死机了,SW软件出现错误报警,软件自动退出 ...

双cpu带k?超频或大机箱水冷?这样算下来不超过四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cpu带k?超频或大机箱水冷?这样算下来不超过四w。

我弄的是一块inter server  board 5500 HCV,双CPU,加了一张高性能图形显示卡,32G内存,120G固态硬盘。

网友:
我也經常遇到跟樓主一樣的問題,但我的SW和電腦操作系統都是正版的,所以這應該不是正版盜版的問題

网友:
是不是电脑本身有问题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弄的是一块inter server  board 5500 HCV,双CPU,加了一张高性能图形显示卡,32G内存,120G固态硬盘。 ...

请问;120g固态硬盘分几个区?系统放哪?如何四k对齐?这个月自己组装把头都想破了。看那固态硬盘拆开〔三星的)不过是u盘闪存组建而成的,想一想还真拆了好几个u盘,装一个。: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120g固态硬盘分几个区?系统放哪?如何四k对齐?这个月自己组装把头都想破了。看那固态硬盘拆开〔三 ...

分成两个区,每个60G,我现在电脑装的是120G的固态硬盘,系统装在C盘中,其它的应用软件装在D盘中,然后外挂一个1TB的机械硬盘(西数黄盘的)。把要保存的文件放在机械硬盘里。

网友A:
硬盘是电脑反应速度的瓶颈,如果改用机械硬盘装系统的话,速度比XP系统快不了多少。我现在电脑装了UG8.5,SW2013(所有模块均装上的),CAXA2013,金山WPS2013,金山杀毒软件,QQ音乐,等软件,,现在的电脑开机速度是22秒。,启动SW2013只要3秒,启动UG8.5也是在3秒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是电脑反应速度的瓶颈,如果改用机械硬盘装系统的话,速度比XP系统快不了多少。我现在电脑装了UG8.5,S ...

谢谢杨姐!:)

网友:
软件对硬件配置要求是必然趋势,但是软件和硬件兼容也是很大问题,所以你的硬件在高要能兼容软件才行,还有系统也是很大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