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内哪家产的磨削电主轴品质可靠?

楼主(2012-09-18):
       用于凸轮曲面磨削,材质硬度58~62HRC,前段时间在淘宝上买了一个,没用2天轴承声音噪音就很大,跳动4丝。
       现在想买一个磨削电主轴,功率3到6千瓦,转速2至6万每分,不知道国内哪家的质量稳定一点,有熟悉的请帮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问问洛轴
只是2万到6万,这个转速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洛轴
只是2万到6万,这个转速是怎么得来的?

      谢谢!
      2到6万自己瞎定的,用国产的经济一点的CBN砂轮线速度30到80米秒左右(厂家给的),砂轮直径8到20几或更大,因为数控磨床是简易改装的,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电主轴转速太高了危险,6万转的应该基本满足。

网友B:
CBN砂轮线速度不要搞太高吧,
我们用过泰利莱的,远东的,线速度最高都是用到35-50m/s
再往上自己没底了,不敢搞了,怕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N砂轮线速度不要搞太高吧,
我们用过泰利莱的,远东的,线速度最高都是用到35-50m/s
再往上自己没底了, ...

       谢谢!
       现在还在试验,用的线速度只有20米/秒,CBN的效果没有发挥出来,所以想买速度适中的功率稍大点的电主轴。你的建议很好,顺便问一下,你用过的哪家的CBN砂轮品质好点?

网友:
磨削电主轴选取时,千万要注意转速与转矩曲线的关系,
每种电机的特性是不同的,
不然你需要小砂轮,高速,大进刀量的时候,电主轴转矩不够,就挂了,
你大致的转速范围是多少,载荷变化怎么样,生产?修磨?要跟厂家问清楚,
免得浪费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还在试验,用的线速度只有20米/秒,CBN的效果没有发挥出来,所以想买速度适中 ...

我不打广告的,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
楼上说的那家还可以,只是厂家服务态度太差,
主轴锁紧螺母旋向,左旋改成右旋就这个要求都要多交5000块,还不保证交货期,
没办法,店大欺客。

看成电主轴了,你问砂轮啊,
我们只用过上面两家,还行吧,
我也不算行家。

楼主:
     不知道国内如下公司的电主轴品质怎样?洛轴、江苏星辰、安阳莱工科技(原安阳莱必泰)、星南华精密机械(新加坡独资)。
     有用过的请告知一声使用情况,谢谢!

网友(点评):
用过洛轴和安阳的,价格差不多,3万六额定,工作在2万左右。轴承寿命和进口的没法比,几个月就要更换轴承,看使用工况吧,特别注意润滑,否则,很快完蛋。

楼主:
     咨询了一下以上几个公司,同样参数的电主轴,洛阳轴研的价格最低,星南华的最高,价格差一倍!
     品质可靠的话,价格都能接受,担心买回来与淘宝上的一个德性。

楼主:
       星南华的销售说他们有专利产品,3重防尘装置,转速在48000采用油脂润滑,省去了油雾润滑的麻烦事情,其中一款功率8千瓦的,转速48000,说能满足如下工况:材质20CrMnTi,渗碳淬火硬度HRC58~62,砂轮接触长度15mm,一次单边磨削20丝进给,走刀速度放慢点。
       其他厂家的在这种工况下都建议油雾润滑,不知 星南华的是否真的能做到?
       有谁知道洛轴与星南华的哪家的品质更硬一点?

楼主:
    看来还是采用2楼的建议,洛轴的牌子更可靠。
    厂家说了42000转速可以油雾润滑也可以脂润滑,为了省麻烦,想采用脂润滑的,这个转速下不知道性能会是什么样子,油雾改油脂会不会得不偿失。

网友(点评):
没用过润滑脂的,厂家说没问题,那就没问题。说42000,其实你最好降20%。实话说,国产的正规产品主要问题是寿命比较短,幸好,只是更换轴承。用油雾润滑是主流,好的润滑站也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