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系统的换向阀在左位或右位时为什么液压缸靠自重可以运动?

楼主(2012-09-18):
求高手:该系统的换向阀在左位或右位时为什么液压缸靠自重可以运动?泵端油路不是封闭的吗?

楼主:
哪位好心人能解答一下,困扰我半天了

网友:
一般情况说只有第一个阀第四位可以运动!要是你的溢流阀设定的压力低的话 油缸也可以在重力作用下运动!

网友:
应该是平衡阀的压力选择的较低。

网友:
该系统的换向阀在左位或右位时那四个阀没作用,简化下就看出来了。

楼主:
分析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