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G做出来的装配图怎么样变小呢??

楼主(2012-09-18):
因为我是做流水线的,现在老板要求三维组装一条线,但单个设备小点的也有30M 几十台设备组一起就有一个G了,这个银河一号,也搞定不了啊!!(当然这个是搞笑的)!!求大神们有没有好的办法能把他适当的变小呢??补充下 各设备我都去了参数了,还是很大!!

网友:
尺寸缩小到 0.1 可以吗?

网友(点评):
0.1倍

网友A:
设备我都去了参数了----这反而会加大吧。只有把不必要的特征去丢才变小。

网友B:
部件转零件

网友(点评):
这个可行

网友C:
如果你的产品涉及到很多的复杂结构的话,是挺大的,装64位win7系统,8G内存,专业图形显卡 1G的装配文件,运行着会轻松点
另外,就是像齿轮之类,装配好后就抑制下,这样打开会快点,制图的时候,一顶选择简化显示,不然稍微修改,更新就要半天
不过还好,UG出装配图还是蛮好的,智能自动化,自动bom清单。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部件转零件

其实我各个设备就是单独的“零件”了已经,因为我做设备的时候压根就没装配,直接在一个图上完成!就这样依然很大啊,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我都去了参数了----这反而会加大吧。只有把不必要的特征去丢才变小。

去参会小很多,你可以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产品涉及到很多的复杂结构的话,是挺大的,装64位win7系统,8G内存,专业图形显卡 1G的装配文件,运 ...

UG 有没有像SW那样转出来会很小,不过都是片体

网友:
大小还是由你产品的结构决定的,做过测试的,同样 的文件在这两个软件中的大小相差不会太大的

网友:
直接在一个图上完成。当然会很大,还是老老实实用装配档做吧